新手+菜鸟求助

楼主(2006-06-01):
PLC扩展单元输入点在程序中需另外设制后按主单元输入点后编号?还是直接按主单元后编号就行了?需另外设制的话,请高手们教教我,多谢多谢!!!!!!!!

网友A:
主机与扩展各是什么型号?

楼主:
三菱FX1N-60MT和两只FX2N-16EX,另外问问扩展后再带两只FX2N-4DA行吗???

楼主:
上述物品加F940GOT-LWD-C,你那要多少银子,我公司急用,我在杭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FX1N-60MT和两只FX2N-16EX,另外问问扩展后再带两只FX2N-4DA行吗???

FX1N-60MT主机上的输入:X0~XX43,输出为:Y0~Y27;

后第一个FX2N-16EX的地址为:X50~X67;
  第二个FX2N-16EX的地址为:X70~X107;

再带2个4DA能不能带动要看PLC的DC5V电源能不能够用,详细你查一下手册;

楼主:
在程序里直接写就行了吗??我的意思扩展块需要在程序里定义不?另外报个价啊

网友A:
FX2N-16EX不需定义;
价格来电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