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度表的问题?

楼主(2006-06-02):
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电度表的问题:有两户住宅‘甲’‘乙’在电表二次侧到进户线之间,
如果把甲住宅的零线错接进乙住宅。而把乙住宅零线错接进甲住宅会出现什么问题,

电度表是电子的!
谢谢指教!

网友A:
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只要火线没接错就行了.

网友C:
是同一个中性点来的零线,它是维一的一根,你怎么接都是它啊.

网友D:
计量上没问题

网友E:
没事,照走不误。

网友F:
零线随便接

网友G:
同意诸位意见!

网友H(2006-07-06):
‘甲’户用电, ‘乙’户电表转,
‘乙’户用电, ‘甲’户电表转.

网友I:
反对14楼的说法。理由很简单回去试试就知道。

网友J:
电子表会不会不工作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反对14楼的说法。理由很简单回去试试就知道。

网友L:
如果零线经电流线圈,那就同意14楼的说法.
     相线经电流线圈的话就自用自的电.

网友M:
问题严重,会造成计量不准。不信的话,可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