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2):
最近使用两台西门子的3RW40的软启动器,功率为55KW,出现如下的问题,希望高手能帮忙看看的,先谢谢啦!
1.  1号软启动器可以启动,但是启动时的电流瞬间可以达到900A,然后在500--600A启动成功.按照正常的软启动器启动的话电流不应该这么大的呀!直接启动才5--7倍的电流呢,这样的话就没有起到软启动的作用的.
2.  2号软启动器就根本不能启动的,上电2-3秒就报警的.检查电机还有其他的都没问题的,在现场面板上的参数基本上都试过啦!还是不行的.是不是硬件的故障呢!
3.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用过西门子的3RW40的软启动器,是不是不需要加旁路接触器呢!在我的电路中是加了的.后来去掉旁路接触器啦!

网友A(2007-11-21):
我用西门子同款的150KW左右的软启,使用3次,每次不超过5分钟出现故障,故障是没有给启动信号,主电路就导通.送回返修.回来后试机启动,启动电流很小,当启动完后不跳旁路.关电再开电出现过载警报,该警报始终消除不掉,估计是内部电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