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2):
本人从事电气设计不久,经验不是很多。希望大家在此谈论一下这个问题,由功率计算电流时,要将功率因素算在里面吗?谢谢各位高手的谈论

网友A:
当然不要啦
功率因素只是算机械功时才用上的

网友B:
要将功率因素算在里面

网友B:
以及尖端电流,暂载率

楼主:
哈哈,有那位高手能说清楚些不?

网友C:
一般计算电流是功率的2倍.  如1KW的功率可以看作是过2A电流.但是瞬时电流就不能这么算了.

网友D(2006-08-18):
楼上的不太全面,三相可以这么算,单相的按1KW4点几算

网友E(2006-09-17):
直接查手册表也可以.

网友F:
查手册准确,就是不太方便。

网友G:
一定要算,因为你的电路的负载是不确定的.如果遇到一些高感抗的负载就麻烦了,设计考虑越周到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