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2):
我的pro-face电源指示灯呈桔黄色,背景灯不亮,而且不工作.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建议送去工厂检查一下

网友B(2006-08-02):
大概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C:
屏是2000系列的吧?
背景灯坏了!!!

网友D:
1
GP2000系列 电源指示灯呈桔黄色,背景灯不亮,而且不工作.1 背景灯的控制板问题.(跟背景灯相连的一块小电路板)2.电源功率不够.这种现象比较少.

网友E:
背景灯坏了,送修吧。

网友D:
2
引用 网友E:
背景灯坏了,送修吧。
背景灯不见的坏哦 ,一般都是背光灯控制板坏的多.控制板上有保险丝,肯定断了,还有小变压器被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