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2):
请教大家,最近我要做4台大电机,功率大概900kW,对于电压的选择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啊,我知道220kW老外一般都用高压电机了,我也做过800kW用0.38kV电源的。

网友A:
国内一般300KW以上的选择6KV或10KV,除非现场没有高压供电条件.

楼主:
也没有什么标准和规范可以查询

网友B:
最好用高压的

网友C:
我没接触过这么大功率的电机,但你想如果用0。38KV那电源线得用多粗的电缆呀。

网友D:
高压的好

网友D:
一定用6KV高压的电机虽然投资大但是用起来很好,可以直接起动,电缆用35MM平方的即可,真空断路器。低压必须有降压起动,并且不可靠。

网友E(2006-07-17):
最好用6千伏或10千伏,低压启动电流太大

网友F:
建议用高压的!

网友G:
高压的比低压的贵的可不是一点点!!!

网友H:
用高压比较合适,运行的稳定性比价格重要

网友I:
建议使用6kv的

网友J:
高压好用!

网友K:
高压节电!启动电流波动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