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2):
各位大虾:
     我在用FX-GP-WIN软件,采用梯形兔编程时,对程序跳转、中断等的程序标记(P0/I001)怎么在主母线外输入标记啊?

网友A:
你在要编写梯形图的左母线外点一下,再输入程序跳转、中断等的程序标记(P0/I001)就可以了。

楼主:
TO:tom541100
    多谢支持!我就是点过啊,好象不行啊.所以我才问的啊.
     这样看来,我再去好好试试看了.

网友A:
那你还可以转到用指令表中,在要输入程序跳转、中断等的程序标记的地方输入看看。

网友A:
我试了的,可以

楼主:
我又反复的试过了,我的还是不行。
采用指令表,我刚开始就试过了,在指令表还是能写入的,可就是在其梯形图中没有相应的转换输出。
由此看来是不是我的软件有问题啊?但是用该软件能打开其他有中断/子程序的编写好的。真把我弄晕了哟!!!
在此,再次感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B:
软件应该没问题的,呵,可能是你机子的问题吧?

网友C:
那是你软件的问题!

网友D:
一句话;你要理解编程手册里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