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2):
目前手头有8个站s7 -300,使用工业以太网+交换机连接
需在线修改其中的一个站的模拟两输入

请问,
1 我在线改好后,是否需要再编译后download

2download 的是一个站,还是所有站?

3是否会对运行站造成影响?

4download后,网卡模块是否需要重新配置??

5为何我在线不能upload,只能使用以前下载的作为在线查看基础,是否我通过网卡模块不能download 或upload 只能通过察看,要下载上传只能在cpu上的串口进行?

网友A:
问题1:
在线改好两输入量模拟后,一定需要编译后download! 因为编译可以更新 system data!

问题2:
download 的是你修改了硬件配置的那个PLC主从站系统,与其它的PLC主从站系统无关!

问题3:
会对运行的CPU造成"停机"!

问题4:
download之后,网卡模块不需要重新配置!

问题5:
通过CP343-1网卡既能download 又能upload , 在线监控程序没问题!
提醒: 当你面对的是新买的PLC S-300, 用MPI适配器或CP5512卡, 将你的硬件组态下载到S7-300 CPU里; 然后, 你就再也不需要MPI适配器或CP5512卡, 一直用IE网线干活(download/upload/monitoring/force etc.)!

楼主:
太感谢了
我的网卡模块式配置好的

不能上传下载可能使方法不对,我是直接建立新站,是否要先把我的硬件组态做好才能上传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