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2):
曾经想过一个问题:直流电源正,负级对地电压是多少伏??
今天有幸一试:测直流屏电池组电压237V。正极对地120V,负极对地-107V
不知我测的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不是像交流电那样相电压对地220V,零线对地0电位呢,)怎么不是正极对地237V,负极对地0电位呢?
                                                                     望大家指教

网友A:
要看你的地放接在哪?

楼主:
接地体,零线都是这样

网友B:
测量方法是对的,结果也是对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啊,哪位强人来解释一下

网友C:
正常的,直流屏上应该有绝缘检测,正 负极对地电压应该为110V,误差10-20V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直流屏上应该有绝缘检测,正 负极对地电压应该为110V,误差10-20V是正常的

网友D:
电位是相对参考点测量,对否应按电路供电工作要求需定.
请高手指点对不对!

网友E:
大地是一个无限大的电容,也是一个0电位。+对地110,-对地-110

网友F:
对地点不同

网友G:
正、负对地绝缘良好的情况下,电压应该一样。

网友H:
也不见的阿,没电路不好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地是一个无限大的电容,也是一个0电位。+对地110,-对地-110
大地应该是一个良好的导体,怎么会是电容呢?
用摇表摇测两接地体时,显示零,而摇表输出的是直流,所以大地不应该是大电容

网友F:
需看电路中接地点相对电源的电位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看电路中接地点相对电源的电位是多少
你指的是交流吧?你不用怀疑我的接地很好

网友I:
电容不是通直流隔交流的吗?哪不是电容了/

楼主:
楼上的,你好好看看书
???????????????????????????????????????????????????????????????????????????????????????????????????????????????????????????
通直隔交是电感

网友J:
电压是个差值的概念,DC电源的参考电压为大地,大地为0V,所以正电压为+110V,负电压为-110V。
UNT----尤耐特
U---Uion 联合
N---Nation 国际
T---Technic 技术
一人为本,实现国际化的技术联合。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压是个差值的概念,DC电源的参考电压为大地,大地为0V,所以正电压为+110V,负电压为-110V。
那AC电源的参考点就不是地了?
为什么不是+220V,—0V

网友K(2006-08-08):
由于直流控制电源与交流控制电源是不供地的,所以测量的电压是不同的.

网友K:
刚好发现本单位110/10KV变电站的直流电源柜出现"接地故障"报警,经实际测量直流电源的对地电压如下:
电瓶电压225V
电瓶的正极对地+79V
电瓶的负极对地-146V
希望大家分析一下,属于什麽故障?

网友L(2007-02-06):
应该是正极绝缘下降吧!但没真正接地!正常的应该是+110 /110!不会那么准!但很接近!

网友G:
刚好发现本单位110/10KV变电站的直流电源柜出现"接地故障"报警,经实际测量直流电源的对地电压如下:
电瓶电压225V
电瓶的正极对地+79V
电瓶的负极对地-146V
希望大家分析一下,属于什麽故障?

应该是电瓶的正极有轻微接地,即正极绝缘不良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刚好发现本单位110/10KV变电站的直流电源柜出现"接地故障"报警,经实际测量直流电源的对地电压如下:
电瓶电压225V
电瓶的正极对地+79V
电瓶的负极对地-146V
希望大家分析一下,属于什麽故障?

应该是电瓶的正极有轻微接地,即正极绝缘不良
正极避雷器故障,造成该故障.

网友M:
(为什么不是像交流电那样相电压对地220V,零线对地0电位呢,)晕掉,交流电一样也可以是对地都是110啊(隔离不接地),看你系统的地是怎么接的

楼主:
楼上的怎么实现

网友N:
我说一下我的看法:
   直流电如果对地绝缘良好的话,那么正极负极的电势就应该正负对称,因为电荷在两极的分布完全一致.而对良好的接地点来说,可以认为是中性的,没有多余的电荷,即大地可以作为零电势参考点.由上可得知:在220`直流系统中,若对地绝缘良好,正极应是+110V,负极应是-110V.如出现误差,或是系统有接地,或是参考点非零!  以上纯粹是理论看法,不知正确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