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6-02):
如果继电器输出的PLC,其触点坏了,应该怎么办?能修复吗?还是换新的?

网友A:
可以修;
工厂有钱的话换新的当然更好了;
不过下次用的时候一定记得加个中间继电器;

楼主:
请问是不是需要专业人员维修?市场上能买着元件?自己修能行吗?如果输出端本来就是加的线圈电压110V的继电器,还需要加继电器吗?

网友A:
有些PLC的继电器是带底座的,只需要拆下重新安装一个就行了;
有的是焊在线路板上的,相对就麻烦一些;

加中间继电器主要是为防止短路或负载过大时烧毁继电器,用中间继电器只需要换一个继电器就行了,成本几元钱,几秒钟就能换好;  PLC内的继电器可不是那么好换的;

网友B:
可以修;
有钱的话换新的当然更好了.

网友C:
可以修啊!我们厂的坏了几块.还好都是带底座的,方便更换.我想你的也是吧!但是拆继电器修里面是没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