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2):
各位大侠: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曾经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我公司用的是施耐得PLC早期型号,当时属于点数比较多的中型机,已运行将近十年,最近出现了一个问题,每次PLC柜意外停电又恢复供电之后,PLC的控制就有个别地方失灵,我把PLC程序存储卡和我保存的备份原始程序进行了比较,比较结果是程序并没有出现丢失和损坏,我把备份的原始程序重新覆盖到PLC存储卡里面之后,PLC又恢复正常运行,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A:
是否PLC的RAM已经开始不稳定啊?

网友B:
有可能是数据保存电容已有问题

网友C:
电源和PLC系统灰尘过多,请清理,并检查电源中的大电容,容量不足导致电源品质下降

网友D:
楼上说的都不点道理.还有其它的言论吗?

网友E:
更换电池试试

网友F:
是啊  应该考虑下电池

网友G:
像用了这么久的PLC;应该想办法把硬件换掉;如果没有老型号的用新的代替啊;不然总会有到报废的时候;不然到坏的时候你措手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