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电机

楼主(2006-06-03):
请问柴油机上面的启动电源,用变压器代替可否,输入24的直流电,能否启动??

网友A:
如果你的功率足够满足启动电机的功率的话,没有问题。只是你发电机都没有开,你哪里来的系统电供你的变压器?要是有系统电,你又何必开发电机??

网友B:
当然不行了,启动电机投入时,电池的电流有几百安,变压提供不了,再说整流桥也要几百安才行,一般没有这样做的.

网友C(2006-07-17):
不行,发电机启动时电流非常大,一般采用蓄电池

网友D:
电源足够大就行

网友E:
你能整这样一个变压器出来倒不如整个蓄电池来的方便.

网友F:
不行.2楼说的好.

网友D:
可一的,本人用一台8千瓦发电机组发电,,8千瓦变压器降压,100A整流管6根变到30V,启动4120柴油机没问题,就是麻烦一点,(电池没电了,发电机组,变压器,整流桥,都是现成的,不用去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