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6-03):
我们单位最近装了一台M440变频器,22KW。电机 为普通电机,功率22kw,作排烟风机用,速度给定分低、中、高三个固定频率给定,可快速调试后试车就报F0021故障,有时报F0001,请哪位大侠帮忙看看,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你看一下说明书F0021,F0001指的是什么故障呀

网友B:
看看加减速时间设的是不是太短了!

楼主:
2楼的朋友你好!我开始以为也是,可我把时间调到20S还是不行,我看见他们把PE接零了,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