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3):
都说变频器可以省电,当初我也是那么觉得的,但是经过我的实际验证并不是那么回事,我是一个棉纺行业的电工,我们其中的32台细纱机是不带变频的,16台是带变频的,我们每8台细纱机用一个动力柜,每个动力柜里都有有功电度表,我们每次改工艺的时候带变频器的确实是很省劲,一调就可以改变转数,而不带变频的只有改皮带轮,我也卡过电流,确实是不带变频器的电流很大,后来在我们老总一再要求降电费的压力下,我把我们32台细纱机电机都经过详细计算后作成了就地补偿,我的本意是为了降低点线损,但是做完后我一看电流一下子就降下来了,跟变频器带的电机电流不差上下,有的比变频器带的电机电流还低,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的钳形表卡的电流是有功跟无功的和,而我卡变频器带的电机卡的是变频器的进线,也就是说基本是有功电流,这回我做完就地补偿后就好了,都是有功电流了,所以都差不多了,更让我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变频器怎么可能省电,我们有变频没变频都是一样的机器,都是18.5KW的电动机,都是一样的产量,如果变频器省电了,怎么来解释能量守恒定律?我们每小时纺出这么多的纱,它就需要做这么多的功,消耗这么多的电能,谁能给我解释不带变频的浪费的能量哪里去了,带变频的它不消耗这么多的能量它怎么能也产出同样多的产品,而且我还觉得带变频器的还要费电呢,因为它毕竟经过了一次能量转化过程,变频器本身也要消耗电能的,包括热量散发等等... ...当然了变频器启动电机时省电我是承认的,经过了这么一次巨大的思想转化过后,我想还是要拿出实际的数字为依据,我刚才不是说了么,我们每8台细纱机用一个动力柜,每个柜里面都有一个有功电度表,我观察了一个多星期,终于结果出来了,它们走的有功度数是基本差不多的,有一个不带变频的走的更少,顺便说明一下有误差的原因是我们机器落纱停的时间肯定不一样,而且有的机器轻一些,有的要重一些.还要告诉大家一下是我们带变频的工作在37HZ,这就是我从实际中学到的心得,我再也不会人云亦云了,更庆幸的是我没有真正的逼着我们的老板去买变频器把这32台机器也改了,要是改完了结果电费还没有下来,我的妈呀... ...好几十万呀,老板还不要了我的小命呀!

      今天在这里说了这么多,我也知道说变频器省电基本是公认的了,但是不知道有哪些师傅能把我今天说的这些给我解释明白的?

网友A:
你说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怀疑的问题,我觉得变频器并不能省电,它在调速方面有很大的优势,但它本身还是要耗费一定的电能的。所谓的变频器节电,我觉得主要是在那种大马拉小车的情况下,通过变频器把浪费的的电能节约出来,如果本身电动机配的很好,需要10kw的功,就配了个10kw的电机,那变频器怎么能省电呢?加上的话还要多费电。这是我的想法,呵呵。对了,楼主所说的就地补偿是怎么个做法,无功补偿么?怎么补的呀,能不能告诉我啊,学习一下,我是学生,现场经验不懂啊

网友B:
变频器用在水泵和风机负载上有一定的省电效果,但是也要看工况,不一定达到预想的节电效果.用在其他的负载上就不敢保证了,只是调速效果要好一点.但是现在好多人为了推销设备,就只说变频器能省电,反正好多领导也不管这么多,但是并没有说用在什么负载上.

网友C:
呵、呵、变频浪费的谐波还没有计算!也就是说如果电度表计量的用电量与没有变频的设备一样。就意味着变频实际用电量多15%左右。
变频节能是没有脑的蒙外行的。全世界没有一台变频器能在正确的设计系统中节能,相反浪费很多电能!偶悬赏奖励在经过偶正确设计的系统中能实现节能而不是浪费的“高人”,至今无一人敢挑战。骗子们只有拼命‘摆事实,讲道理’拿出没有任何技术价值的虚假节能数据。或者干脆叫骂。

网友D:
对于频繁启动的电机是有节能作用的。

网友E:
变频器用在频繁启动电机的情况下是省电的。另我们的钳形表卡电流是在50HZ时准确。
我也觉得变频器并不能省电,但它在调速方面确实有很大的优势性。

网友A:
频繁启动电机时是不是就是用变频器来进行软启动阿,避免冲击罢了。用可控硅也能实现,价格便宜多了。
又没有用过可控硅的高手阿,我的可控硅在触发时老是不能完全导通,比如380伏的电压,经过可控硅就成370多了,导通角已经调到175度左右了,怎么还不行,大家帮我想想还有什么因素阿

网友F:
用在空压机,风机等上应该可以省部分电.

网友G:
迫切的想知道就地补偿是怎么回事,楼主能说说么?感激不尽!

还有我不知道细纱机的功率和转速成什么关系?正比\2次方\还是三次方?
如果变频工作在37Hz,转速肯定会比工频慢啊,楼主说产纱量一样,那工频多出来的转速所消耗的功率去哪里了呢?
为什么不能省电呢?

网友H:
顶楼兄弟是老鸟了.不错,不错.

网友I:
项一下
本人也觉得变频的目的不是为了省电,为了机械变速用变频变速能提高机械的工作可靠性廷长寿命.

网友J:
就地补偿是不是加电容,根据情况加电容起组吗?

网友K:
看样子楼主被忽悠的不轻啊!!!
真正做变频的没有人会说变频节能!
真正能节能的是你的现场工况,而不是变频器本身.你们厂就是一最好的例子.

网友L:
变频器能节能是因为你电机的工作状况存在着浪费,比如电机功率选型时选大了,负载经常变化而且比较小等等工况。这时上变频器是节能的。尤其对于风机水泵,在很多时候是有节能效果的(当然一切取决于工况)

少数卖变频器的夸大其辞,说变频器就是节能的,这是不正确的!

还有少数人走了另一个极端,说变频器是不节能的,其实他这句话没错,但他也和卖变频的夸大其辞的人是一类的,为了推销自己的某种产品在混淆“变频器在某种工况下是有节能效果”的概念,给大家造成另一种误解,也是在玩文字游戏,这种人不足信!

如果变频节能没有一点效果,国内某做空调节能的厂家(年销售额1亿多)马上就会关门,但我看他们的年营业额还在不断扩大之中!他们就是主要通过变频器改造空调节电的,他们通常都是先给客户免费装上设备,再从节约的电费中收回投资的,一般客户分期付款要二三年的,按月付的(术语叫EMC)。如果客户没节约电,谁会给他付款。一个月两个月好蒙,要二三年或更长时间,谁能蒙得过去,切记,现在好多的客户是私营企业的,要见真章的!

网友M:
某工说过:变频器的节电是建立在能量浪费的基础上的。

网友N:
大哥幸好你没该你们公司的机械的电路呀。正确的节能.好多方法是节能不省钱的。变频器省电看是用在哪方面/象你说的这种情况是有效果的。因为你的纱的种类不一样要求的纺机速度也不一样是不?而纱的尾密的大小也和电流/速度是成正比的是不?如果你是同一种纱/同样的频率/同样的工作时间/你肯定是看得到效果的。但是即使这样效果也是并不理想的。所以我说是节能不省钱的 。

网友K:
说变频调速后,电机的效率随着速度的降低而降低,这不可否认。但是调速是根据系统需要进行的,系统需要多少变频器就控制着电机提供多少。

网友O:
我觉得变频器最大的优点在于调速便捷,在降低转速的同时,输出功率变小了,所以电机在低功耗状态下运行,相对于长期运行在额定功率下的电机,这不就节能了吗?
新手发言,请多指教!

网友L:
变频器都是节能的                             错误

变频器不可能节能                             错误

变频器在有些场合下是节能的              正确

变频器的节能效果也是因工况不同而不同,也许只有5%或更少,也许50%或更多。
当然对于节能率很少的场合是存在着节能不节钱,因它自身也会消耗一些能量,也会给系统带来谐波等副作用。但对于节能率大的场合,虽然它也会有些副作用,但它能节省的电费是相当可观的。
我们看待“变频器节能”这个概念要考虑到它全面的情况,不能像盲人摸象一样,看到它一部分就下个结论,那肯定是片面和不准确的。

网友P:
变频空调不会节能只是让你更舒服一些

网友L:
引用 网友P:
变频空调不会节能只是让你更舒服一些

在网上多看几篇文章,你就知道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变频节能主要指对大型中央空调的节能改造

楼主:
回答一些朋友的疑问,有的朋友觉得我们企业变频器工作在37HZ还为什么跟工频运行的机器产量一样的多,原因很简单,我们工频运行的电动机的皮带轮小,而变频器运行的电动机的皮带轮大,但是我们调节变频器保证机器主轴的转数跟老机器是一样的,所以产量就是一样的.还有我说的就地补偿就是我把我们每台机器的电动机旁边都并联了一块补偿电容,至于容量的大小很多书籍都有介绍根据电动机功率计算的方法,我是计算完之后又往上增减了一些小电容,同时用卡钳表监测电机电流,最后记下并多大的电容电机运转电流最小,然后就换一个相应的电容上去,当然了我们这里并的都是一样的,朋友们可以试一下,我们并上合适的电容后电流立刻就下来了很多,跟书上介绍的什么有功占0.8,无功0.2呀,甚至比这还要好,还有的说取决于电机的功率因数呀等等... ...都是对不上的,反正我通过我的实践表明了我并完电容后减下来的电流都远大于20/100,我们的电机还是ABB的呢,我这样做的目的,一是线路电流密度小了可以减少线损耗,包括我们配盘里的开关都不热了,再一个是我们车间里的温度主要是来源于电器,我这样一做热源温度低了那我们的空调系统负荷也就低了很多,间接的也省了很多电,还有就地补偿它可以随着电机同时投放,没有自动表的延时,我们的企业每月用电一百多万度,其中的低压线损占的相当大,我用尽了很多办法降电度,唯一这个办法见效了,原来我们企业吨纱耗电量在2800多度(32S),我做完后立刻就达到了2600多,我们老板要求是2700度,我还超额完成了.
     还有很多朋友都说变频器用在风机上可以省电,还有的说用在大马拉小车上可以省电,我就跟你们说吧,用在哪上也不省电,我就是亲手做过的,不相信的朋友不要在这里犟了,你们可以亲手试试再来说吧,我们下属的轧花厂其中的一个风机就是我实验的一个例子,我们是一个37KW的电机,因为我已经尝到了就近补偿的甜头,所以我把我们公司的下属企业大电机都改了,有一次这个电机潮湿烧了,我们由于临时用就拿了一个55KW的暂时代替,电机功率变了我又从新换了就地补偿电容,启动后我习惯性的测了一下电流,结果跟过去37KW的大同小异,我们都知道电机的耗电量是与负荷轻重成正比的,那么我们风机换完大电机后还是那么大的风扇,还是同样的转数,也就是说还是做那么多的功,那么都说费电那到底费哪里去了呢,我还是要问一下怎么来解释能量守恒定律呢?这里当然了我承认其中的一部分能耗要稍稍的大于一点37KW电机的,比如电机本身的散热风扇55电机的就大于37的,功耗就要多一些的,但是浪费这一点点的损耗远远的比买一个变频器合算,说一千道一万我就是觉得说大马拉小车费电实质就是大马无功电流大,无功电流线损大, 如果我们都做好就地补偿能保证线路里无功电流往补偿中心输送极小,线损也都是有功电流造成的,那么它们的耗电量就是基本一样,假如现在两个同样大小的风扇放在那,我们分别用55跟37的两个电动机带动(保证两个风扇转数一样),再没有做电动机就地补偿时你测量确实是55电机的电流大于37的,但是你测量的每台电机都是有功跟无功电流的和,如果你尽量的做好无功全部就地补偿后你再测量它们俩的电流基本就是一样的了,这时我们测得的就是有功电流了,不相信的朋友自己试试看吧!

楼主:
纠正一下18楼朋友的发言,电动机根本就不是工作在额定功率下的,虽然在工频下运行它是额定的转数,但是负载轻时工作电流小,负载重时工作电流大.

网友Q:
很同意楼上的说法,做多少功消耗多少电是确定的。如果不是要求精密的无级调速,就不必非用变频器。
我一直存在的疑问是:变频器的工作电源是输入交流电直接整流--滤波获得的。负载用电的时候是截取这个直流电,我没见过实际的变频器电路图,交流电是从零到最大值变化的,那么交流电的电压较低部分的电流是怎样被利用的呢?如果不能被利用那么就意味着功率因数低了。至少我国大部分的开关电源和整流电源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P: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P:
变频空调不会节能只是让你更舒服一些

在网上多看几篇文章,你就知道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变频节能主要指对大型中央空调的节能改造

我指的是家用小型空调
大型中央空调有用空调,冷却水或其他的介质的.再用介质传诵到用冷气的地方.采用这种方是从这种方式来说,空调可以满负荷间歇工作这样空调惦记达到了最高效率,而且可以利用峰谷电价差进行工作.谷时制冷存贮,峰时使用/
你说通过了变频器的变频空调节能还是电机直接满符合工作节能

你所说的节能,只是根据要是用的冷气两/调整空调的产冷量/.表面上看是节能的,但是他的产冷量也奖低了/着叫节能吗?只是叫你更舒服(这还是像对的)

网友R:
为什么说变频器可以在风水泵里面省电的原因,因为许多的地方用到的风水泵都是要来控制它的风水的流量的普通的控制方法是把风机接在工频的电源上面用改变阀门大小的方法来改变流量,这样当在需要小的流量的时候就把阀门关小,由于电机的负载越大它的耗电量也就越大。所以阀门关的越小,耗电也就越大,同时接在工频上的电机在阀门关小负载加大的时候还容易过热而跳闸,同时还损耗了大量的电能,而变频器说省电的方面就主要体现在这里可以随意的调速,用改变频率的方法来改变转速,从而达到改变流量的目的,这样耗的电量就比工频的风机耗的电少得多,节省电量显而易见。同时变频器的优越性还很多,他能够使电机软启动从而介绍机械设备的硬碰撞,使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延长,当然这个是相对那些频繁正反转的部件而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R:
为什么说变频器可以在风水泵里面省电的原因,因为许多的地方用到的风水泵都是要来控制它的风水的流量的普通的控制方法是把风机接在工频的电源上面用改变阀门大小的方法来改变流量,这样当在需要小的流量的时候就把阀门关小,由于电机的负载越大它的耗电量也就越大。所以阀门关的越小,耗电也就越大,同时接在工频上的电机在阀门关小负载加大的时候还容易过热而跳闸,同时还损耗了大量的电能,而变频器说省电的方面就主要体现在这里可以随意的调速,用改变频率的方法来改变转速,从而达到改变流量的目的,这样耗的电量就比工频的风机耗的电少得多,节省电量显而易见。同时变频器的优越性还很多,他能够使电机软启动从而介绍机械设备的硬碰撞,使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延长,当然这个是相对那些频繁正反转的部件而言的。
变频器是什么价格?寓言里削足适履的故事就这么真实地在这么多的人群中上演。
偶已经说过世界上,没有一例变频节能可以通过技术验证。论坛里专业搞变频骗钱的非常多,为什么不敢拿出一个事例?相信已经够说明问题的啦!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R:
为什么说变频器可以在风水泵里面省电的原因,因为许多的地方用到的风水泵都是要来控制它的风水的流量的普通的控制方法是把风机接在工频的电源上面用改变阀门大小的方法来改变流量,这样当在需要小的流量的时候就把阀门关小,由于电机的负载越大它的耗电量也就越大。所以阀门关的越小,耗电也就越大,同时接在工频上的电机在阀门关小负载加大的时候还容易过热而跳闸,同时还损耗了大量的电能,而变频器说省电的方面就主要体现在这里可以随意的调速,用改变频率的方法来改变转速,从而达到改变流量的目的,这样耗的电量就比工频的风机耗的电少得多,节省电量显而易见。同时变频器的优越性还很多,他能够使电机软启动从而介绍机械设备的硬碰撞,使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延长,当然这个是相对那些频繁正反转的部件而言的。
变频器是什么价格?寓言里削足适履的故事就这么真实地在这么多的人群中上演。
偶已经说过世界上,没有一例变频节能可以通过技术验证。论坛里专业搞变频骗钱的非常多,为什么不敢拿出一个事例?相信已经够说明问题的啦!

这位老兄说话有些极端,别人不断地在卖变频节能产品,也许不愿和你这么极端说话的人理论。是的,有些工程做下来是靠关系运做做下来的,节能效果远没有所说的这么好,有些是客户的工程师这对方面不懂,靠半蒙半骗做下来的,但也不乏客户是私营业主,本身对技术也很熟悉,他们也上了变频节能的项目,如何说呢。置顶的贴子就有变频节能的计算,当然对于计算方法大家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毕竟是某种情况下是有效的。
凡事要客观,绝不能盲人摸象,摸到一部分,就说大象就是这样的。
楼上兄弟说通过无功补偿也能达到节电效果,确实如此的,在节电行业里,无功补偿的方法也是一大类。好多时候实现一个目的的方法有好多种,并不是有了这种手段就否认其它方法的有效性。但每种方法手段的长处,短处可以客观地分析,所要投入的资金的多少也可以比较和分析。
是的,我们从A地到B地可以坐公共汽车,可以打出租车,也可也租个奔驰过去,也可以买个宝马自己开过去,其实目的都是一样的,但通过以上手段差别就大了,你能说这人有病,花这么多钱去租或买个车去走这段路,我坐公车1块钱就能搞定了。所以世上凡事都有多种方法手段能解决问题的,不是你有了有效的方法就不承认其它方法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了。要客观地看待不同的方法和手段的优缺点,每种方法都是有它的需求的,看客户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了。

网友C:
现在偶真正理解了什么叫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上。
变频节能是错误的技术,从原理与事实上都是非常简单的事。
不要说普通用户不懂技术,多数搞变频节能的骗子都不了解变频节能错在何处。国内几个写变频节能论文的知名专家,在论文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相关数据,外行真能被蒙的一楞一楞的。偶虽然不敢自称专业多么精深,但是一眼就识破了其中大量理论想当然的错误,并反证了变频节能是错误的。
后来该知名专家一直沉默至今。这就是为什么偶要骗子拿出详细数据的关键。用最基本的知识都可以轻易识别数据是造假的。
国内鼓吹变频节能的无知专家数不胜数!偶给很多发过EMIAL,要求解释偶的反对理由,呵、呵、没有一个有种出声。倒是有一、二个穿了马甲在论坛叫骂了一阵后,没有拿出能够说服任何人的解释,就销声匿迹!

沉默有时是故作高深,多数就是理屈词穷!而不敢拿出详细的变频节能技术数据实际也就是理屈词穷!怕漏馅。
任何一个事物只要原理上是错误的,不管是什么权威、专家都不能改变一个原理。
出于人道考虑,偶已经放弃在网上痛批权威、专家的误人子第的狗屁论文。但是看到这么多人连简单的原理都没有搞清楚,还是忍不住悲哀一下。

网友K:
至于变频节能我真的不想再说了,反正自己是一做变频调速的,而不是做变频节能的。
但是我仍然想说最后几句:根据什么说变频节电,叶子老兄你已经在顶楼说明了----节省无功,另外在某些场合可以节省因加入中间环节而消耗的有功,例如挡板。

另外,我现在对“变频器的节电是建立在能量浪费的基础上的”这句话有了真正的认识,原系统有浪费,上变频才有可能节能。在此对zsyf能给我带来如此精辟的总结表示感谢!

网友S:
变频器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了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圆滑调速,不是节能

网友T:
我单位用的情况能节约电.用在提升机上.

网友U:
为什么不能省电呢?
节能的概念是不影响,不改变所有工艺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变频工作在37Hz,转速肯定会比工频慢啊,楼主说产纱量一样,那工频多出来的转速所消耗的功率去哪里了呢?
呵呵,悬念阿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看看23楼的解释就没有什么悬念了,还有悬念的朋友帮忙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带变频的机器跟不带变频的机器共8个动力柜,每月里面的有功电度走的都不差上下呢?

   关注????????????

网友V:
引用 网友R:
为什么说变频器可以在风水泵里面省电的原因,因为许多的地方用到的风水泵都是要来控制它的风水的流量的普通的控制方法是把风机接在工频的电源上面用改变阀门大小的方法来改变流量,这样当在需要小的流量的时候就把阀门关小,由于电机的负载越大它的耗电量也就越大。所以阀门关的越小,耗电也就越大,同时接在工频上的电机在阀门关小负载加大的时候还容易过热而跳闸,同时还损耗了大量的电能,而变频器说省电的方面就主要体现在这里可以随意的调速,用改变频率的方法来改变转速,从而达到改变流量的目的,这样耗的电量就比工频的风机耗的电少得多,节省电量显而易见。同时变频器的优越性还很多,他能够使电机软启动从而介绍机械设备的硬碰撞,使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延长,当然这个是相对那些频繁正反转的部件而言的。

确实如此!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们带变频的机器跟不带变频的机器共8个动力柜,每月里面的有功电度走的都不差上下呢?

    关注????????????
我想这个问题是是做电气的都会明白!
但是电业局收电费应该是有功无功一起收吧!不然我们还做无功补偿干什么?!

网友W:
在抽查油机上节能最明显

网友X:
做记号,明天再来看

网友Y: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怀疑的问题,我觉得变频器并不能省电,它在调速方面有很大的优势,但它本身还是要耗费一定的电能的。所谓的变频器节电,我觉得主要是在那种大马拉小车的情况下,通过变频器把浪费的的电能节约出来,如果本身电动机配的很好,需要10kw的功,就配了个10kw的电机,那变频器怎么能省电呢?加上的话还要多费电。这是我的想法,呵呵。对了,楼主所说的就地补偿是怎么个做法,无功补偿么?怎么补的呀,能不能告诉我啊,学习一下,我是学生,现场经验不懂啊

网友Z:
个人认为省电是要提高设备动力的使用,而不降低我们电机的电流、转速。

网友AA(2006-07-17):
引用 网友K:
至于变频节能我真的不想再说了,反正自己是一做变频调速的,而不是做变频节能的。
但是我仍然想说最后几句:根据什么说变频节电,叶子老兄你已经在顶楼说明了----节省无功,另外在某些场合可以节省因加入中间环节而消耗的有功,例如挡板。

另外,我现在对“变频器的节电是建立在能量浪费的基础上的”这句话有了真正的认识,原系统有浪费,上变频才有可能节能。在此对zsyf能给我带来如此精辟的总结表示感谢!
极是!
在负荷频繁变化的工况下,变频电机可能节约。这时用开关磁阻电机其实更好。这是由于原理所致。

网友AB:
有家卖洗衣粉的厂子在激烈的竞争中濒临倒闭,于是有人建议把洗衣粉的撕口留小些,很多人都不理解这是为什么,担奇怪的是,过些日子洗衣粉的销量上去了!原因在哪? 洗衣粉还是那么多洗衣粉,但是用的时间长了,是不是就想当于节约了? 老看到有人从做功的角度考虑变频器是否节能,能量是守恒的加个变频器难道就不遵守能量定律了? 何况变频器也要消耗能量?从这个角度来说变频器是不节能的甚至是浪费能源。有人说变频器重要的功能是调速,没错,变频器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自动调速,转速由0-工频平滑调节,不用的时候电机都停了,你看节能不节能?

网友AC:
变频器不是发电机,让它节电是不可能的,变频器节能不节能是看工业现场有没有节能点。在以前没有变频器的时候,有节能点也不能节电,现有了变频器,它能达到工业现场所需要的转数而不做无用的功。所有就节能了。简单的说,能不能节能,还得看工业现场有没有浪费。

网友AD:
节能是相对来说,就看你把变频怎么应用了,把它装需要调速的设备上比起滑差调速就肯定有节能了.但用在恒速上就没意义了.反而电机的高频损耗会加大耗能.象应用在水泵风机的流量调节就有明显的节能效果

网友AE:
我单位里有十几台风机,现在都装了变频器,耗电量明显比以前少了,很有效啊
这样都不算节能吗/

网友AF:
我们以前用的就是一个移相/过零触发器就可完全倒通了,牌子好象是厦门宇光的,380左右,价格和那个比成本如何?不过可能以前一直是空载调试,经常存在一个关不死的现象,加载运行情况就不知道了~

网友AG: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AH:
我单位的风机都改变频器了,每月电费少拿不少,应该是节能的

网友AI(2007-03-02):
我想问下大侠们,在造公路时用到的碎石机,132kw的电机,用变频器会有节能的效果嘛???????

网友AJ:
碎石机的节能
碎石机要看你的负载情况而言的,节能效果不是很明显的。你的负载率是多少,调速频繁不,低频运行时间多久

网友AK(2007-08-15):
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它本身并不是节能器,其节能是建立在原来不能调速造成浪费电能的基础上。很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把它公认为可以节能的节能器?
为什么它有节电的效果呢?那是因为没用变频器之前电机的基础配置不合理罢了。

网友AL:
回楼主:
     变频器的节能主要用于负载波动的场合,比如风量或者水量的控制上面,当工艺条件要求所需的风量或水量在一段时间比较大,而另一段时间比较小,对应的电机的频率会来回的波动时,变频器就会比定频的电机节省出能量来。如果工艺条件要求电机基本上保持在满负荷运转,那当然不用变频器了,也节省不出任何能量。
    你的风机变频器可以试一试温度闭环控制,你看看能不能节能?当然还要配合一些条件。

网友AM(2008-04-11):
我认为有一点乱。变频器是一种设备(或者说是一种器件),就看我们怎么应用,或者说我们想用它来做什么。如果单指节能,不一定非用变频器。对于一个设计,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计算价值,全方位的,也就是要算钱!

网友AN:
这个帖子太好了,我从头看到尾  受益匪浅。

网友AO:
大家说的很好!!!有不少人没有搞清楚概念就发言^-^

网友AP(2008-08-04):
我们公司用在水泵上,省电效果明显。试想,在需要调流量的管道上的水泵,肯定要设计为最大流量的功率电机,但是,很多时候,并不需要这么大的流量,在工频运行的时候,是通过调节阀来控制,也就说,电机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消耗额定的功率,换成变频器之后,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来调流量,在低流量的时候,电机不需要满载,降低转速,也就是降低运行频率,这电就省出来一部份了!!

网友AQ:
在注塑机上可以节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