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xp的MPI问题

楼主(2006-06-04):
有高手有224xp的PORT口直接工作在MPI方式的吗,是不是要加EM277
我用PROFACE的屏PPI工作没有问题,但MPI就提示通信错误
现在想两个触摸屏一个PLc工作,请高手指教

网友A:
200系列的PLC只有通过EM277才能使用DP网络。而且

网友B(2006-12-15):
请问楼主,proface触摸屏的ppi通讯怎么设置,我的为什么老提示plc com error 02:ac

网友C(2007-01-17):
有手册的呀,profacer的,各种PLC的联接都有,包括:自制电缆,参数设置,可用的地址等等.
因手册太大,现只上传西门子的一个文件,已经可以回答楼主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