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4):
各位大虾好,我是plc的初学者,学习过程中存在和多问题,希望各位多指教.最近我遇到一个问题,plc  I/O点如何设置,比如说三菱A2系列,它的每个I/O模块都一样,那么输入或者输出的端子号是如何与I/O模块的内部接点想对应的?

网友A:
具体I/O配置是什么?

楼主:
就是如何给I/O 接点定义或者说编号,恳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废话!
你CPU右侧从左到右安装的模块分别是什么?

楼主:
输入模块从左到右全是A1SX41(16点)共10块,输出模块全是A1SY10(16点)共17块.

网友B:
A系列我不是很懂,如果是Q系列的我就知道~~换Q系列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模块从左到右全是A1SX41(16点)共10块,输出模块全是A1SY10(16点)共17块.

你不是一般的晕呀;
谁告诉你A1SX41是16点;(A1SX41----32点输入单元);
你用的CPU是什么?底板是什么?
查清型号再说,不要乱讲!

网友C:
请问哪里有A系列的选型资料?

网友D:
查清型号再说.

网友E:
输入模块从左到右全是A1SX41(16点)共10块,输出模块全是A1SY10(16点)共17块.
这种模块一般配套的是ANS系列的CPU,从你提供的模块个数来看,I/O总数达到592个点
输入模块A1S41是32点输入10块计320点,A1SY10是16点输出点17块计272点.总数近六百点应该使用的是A2USHCPU或者A2SHCPU-S1等CPU,
I/O地址是从CPU的后一块开始计,第一块A1SX41编号为:X00-X1F  第二块为:X20--X3F  第三块:X40-X5F以此类推第十块为X120-X13F,第十一块为A1SY10输出模块编号为:第一块输出编号
Y140-Y14F  第二块;Y150-Y15F 以此类推:最后一块输出模块为:Y250-Y25F

网友F(2008-09-11):
对初学者真是好贴!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请问哪里有A系列的选型资料?
A的是淘汰产品了,如果用到中大型的就学Q系列PLC吧

网友H:
学东西别省钱,买本书看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