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4):
我在win cc 安装完成后 每次打开 或运行的时候总是会出现  spwc32 cannot stopcopy
导致什么都不能做  这是什么原因呢  好苦恼》

网友A:
重新安装,安装好后不安装其他软件

楼主:
从新装的时候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B:
检查你的光盘是否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