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4):
有没有好用的行程开关?
我单位主汽门关闭信号由一行程开关提供,行程开关通过螺丝固定在了主汽门上,关闭时通过衔铁动作行程开关,但是主汽门运行温度很高,用的行程开关内部构造是塑料的,没多久就变形保证不了动作信号,改成非接触的比较麻烦,不知各位同行有没用过耐温的行程开关,接触和非接触的在高温情况下哪个好一点?或有其他方法,请指教!

网友A:
首先不知你的的主汽阀是不是自动阀门,还是带手轮调节的.如果是带手轮的.我的方法是可以用光电,电极,还用行程开关,当然不是耐高湿的,是普通的!请告知主汽阀类型,我帮你!我的邮箱是:aiwuhenchina@mail.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