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4):
小弟做了一可控硅触发板,想用可控硅来控制电机软启动,可是在可控硅开到最后即整个波全部导通时电压不全,总是差一点,导致电机不能正常运行。我用的是移相触发,目前用的脉冲变压器为KCB系列的,脉冲串用了三个波,每个的宽度为300us,触发脉冲的电流也已经调的很大了,但是对于660伏的电压来说,应该是全压时还是差20伏左右不能完全导通。目前电压波形与触发脉冲最后还差40us左右,这是由于电压下降沿取样本身就存在一定的误差。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阿,有没有用过的高手,还有什么因素影响它的导通呢?是因为触发脉冲和电压的波形不完全重合的原因吗,谢谢大家

网友A:
把你的邮箱给我,发点资料给你也许有用。
只有一个文件,但是超过了500k,上传不了。

网友B:
可控硅没有完全打开:

           1  、脉冲前移  。        2 、同步信号没做好。

                                                          仅供参考!!!

网友C(2006-07-18):
触发板资料可以给我一份吗?
谢谢!!

网友D:
能给我发一份关于可控硅的资料吗? rt-868@sina.com

网友A:
http://www.google.com/search?hl=zh-CN&newwindow=1&q=%E5%8F%AF%E6%8E%A7%E7%A1%85%E5%BA%94%E7%94%A8&btnG=%E6%90%9C%E7%B4%A2&lr=lang_zh-CN
此页第二条。

或者这个:www.mcufan.com/xinshou/kekongguiyingyongyuanze.pdf

网友E:
也发一份给我吧、fyq0321@yahoo.com.cn

网友F(2006-08-17):
也发一份给我吧

网友G:
re
给我一份好吗?谢谢!xtlyj-008@163.com

网友H:
理论上能做到过零触发,但你真的能做到么?

网友I:
我也要一份 mingcchang@163.com

网友J:
也发一份给我吧 zyhtgl@163.com

网友A:
重新发个地址,直接打开就可:www.mcufan.com/xinshou/kekongguiyingyongyuanze.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