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4):
我看过书但, 一直没有理解状态继电器S的作用 那位前辈能解答下

网友A:
状态继电器可以完成顺控程序,完成一个周期后,根据返回条件自动返回到初始状态,我可以提供一个源程序

网友B:
就是理解成步进指令好了,不过也可以作为一般继电器使用如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