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指点~~~~

楼主(2006-06-05):
请指点!!~~~[求助]

我用的是三菱FX1N-40MR的PLC,用它控制变频器,程序写入后,PLC指示错误,
请问:PLC写入错误,一般有几种情况?
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程序有问题;
编个最简单的程序写进去试一下,如:
LD X0
out Y0;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