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5):
我是个新手,想请问一下关于隧道风机的变频改造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针对隧道里面的瓦斯又应该怎样的去分析呢,具体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还望各位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有瓦斯的隧道一般是煤矿隧道。
煤矿隧道的通风不仅仅是解决瓦斯问题。煤矿隧道的通风有严格的标准。即使有部分停用,也不能随便改变风量。紧急停用还需要上报部级单位。

网友B:
感兴趣的问题。能介绍一下,煤矿的隧道通风标准吗?他是风速控制?还是流量控制?还是气体的成分控制呢?

网友A:
风量控制,即固定风量,不能调整。

网友B:
既然如此,也就是说,不用调速了?

网友A:
煤矿的隧道通风如果能弄到能源部的批准,才可以调速。

网友B:
哦?看来有严格的标准约束了?非常感谢你的指点。

网友C:
原来如此!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