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5):
有一个问题,想请众位高手指点一下:
设计一个可以翻页的电子广告牌,有8幅图像,设定每停留2分钟换一个图像,从1-7,到第8幅的时候,停留3分钟,之后重新开始下一轮的循环,如果中间断电或意外中断,要求恢复正常之后,从中断的地方和时间继续进行程序,时间精确到秒。
各位高手能不能和我说说大概的一个思路啊,谢谢了!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复啊?痛苦!
各位大侠帮帮忙拉
谢谢了!

网友A:
用OB35定时,用M存储区做定时变量并作掉电保存数据即可。

网友B:
楼上的师兄可以可讲再讲明白点呢,我也想学习一下,谢了!!

网友C:
就是说要用到保持型的时间继电器,可以保持断点。

网友D:
5楼的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我对这道题也比较感兴趣,300里的五个定时SP SE SD SS SF在断电后,外部输入信号重新接通时,定时器的当前值都会变成预置值,不像200里的TONR,断电后,当前值保留,重新来电时,又重断电时的当前值继续工作。

网友E:
用保持型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B:
没有保持型的定时器,就把定时器值实时传送给存储区变量,然后在OB100里面比较,变量是不是为0,是0就把你要的时间给定时器,不是0,就把变量做定时器时间。
例: OB1里的程序:
     A M0.0
     L  MW2
     ITB
    AW W#16#0FFF
    OW W#16#1000
    SD T 1
    A T 1
    =Q0.0
    L T 1
    T MW4
 OB100里的程序:
   A(
   L  0
   L  MW4
   ==I
   )
  JNB M000
   L 900
   T MW2
   SET
   JC M001
M000:L   MW4
       T   MW2
M001:NOP 0

网友F:
学到了点知识

----------------------------------------------------
中国工控商务网      http://www.gkcit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