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5):
偶的通信总是失败
请问各位大虾,在plc程序中要做何设置,除了设置D8120和D8121外.
我用的是编程口(RS232)通信.上位机软件采用组态王,且只进行读操作.

网友A:
就要设置这两个就可以了啊,你组台王的设置检查一下看看

楼主:
组态王不是只要设置一下com口就行了吧,其他方面也没什么了.
如果只是读操作的话,plc程序中是否要体现.

网友B:
编程口应该不用设定D8120.除非你用的是通讯板.
你看那个触摸屏与FX2N的编程口通讯还用设定D8120?或是需要PLC做一个通讯程序?

楼主:
我用的是PLC的编程口与计算机的com口连接,好象组态王并不需要设置过分 复杂的参数.

网友A:
如果你安装了驱动,那么很简单:
使用FX系列PLC的编程口与组态王通讯,组态王中定义定义设备时,选FX2->编程口PLC的编程口的通讯参数是固定的,我们无法改变,在组态王中定义串口参数9600,7,1,偶校验。

网友C:
大家好 想向大伙学习PLC的通信问题

楼主:
多谢大虾lingfeng70985,我的通信测试已经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