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5):
只知道用电池和万用表就可以搞定,但不知道具体如何使用,Y和Δ的测试方法分别是什么?

网友A:
麻烦吧,就算确定了,电源的相序也还得测.有这时间不如直接接上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C:
同意4楼观点,这样更直接.

网友D:
同意4楼观点,

楼主:
本来是无所谓,只是现在很多马达的接线盒较小,电缆又粗,要换比较麻烦,有些开关侧也不好换。
有没有高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同意4楼观点,这样更直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同意4楼观点,这样更直接.

网友G:
似乎不太可能,(因为还存在电源相序的问题)用电池和万用表应该是可以用来判断每相绕组的头尾

网友H:
这是中级维修电工的实际操作题,很简单的,只用一块万用表和相序表就行
先找出电源相序,然后用万用表找出电动机旋转磁场旋转方向,接上电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