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6):
各位大侠:
我们想用一台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带动两台电机,变频器输出端通过两个接触器进行转换,电机均接有测速编码器和温度传感器,第一台电机的速度和温度信号接入CUVC板,第二台电机的速度和温度信号接入SBP板,请问参数应该怎么设置呢?具体来讲应该设置哪几个参数?(变频器使用DP与PLC通讯,电机使用P100=4矢量控制)请指教!!

网友A:
给你一个设计时用的参考样本

网友B:
P590转换也可,参数组转换也可。这个系统的设计方案豪华,还用了编码器接口板了?厉害。

楼上的帖子,提供了一个一拖二的供水系统,挺好。只是我这里的网速奇慢无比,所以,就不操作鼓励了。谢谢。但是所提供的材料,楼主用不上。

楼主:
多谢两位大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