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6):
[]
经常使用变频器的朋友们?应该有遇到过一些故障自己不能排除的,总要拿回厂家维修。。。。。。。。在这里欢迎大家讨论:有关变频器的一般故障及处理方法。还有一般的易损部分等等。
1:变频器在低频运行时容易过载?(10---15HZ)我不太明白。。。。。。。
  欢迎各位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在低频过载,判断过不过载是和电压、电流、频率的变化曲线比较后的结果 。是软件设计的。
抵制暴利由我做起!

网友B:
变频器的F0001-过电流故障的原因除了书上讲的那几种,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我厂的一台机器接三湘380没问题,但接上三湘220就出现过流的情况,请指点一下,到底是变频器参数设置的原因还是硬件的原因,或者根本就是接220的原因呢,指点一下好吗,我厂用的是西门子420的变频器
  先谢了!

楼主:
应该是变频器参数设置的原因。原来我也象你说的这样用过 。但是我用的是台安的。
你注意一下赫兹范围的设定

网友C:
题目不错。所以引起我的注意,封精,是因为最近刚刚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即交流变频电机的过载倍数实验。正好楼主提出了变频器低频易过载的题目。就有感而发了。
一台ABB的小电机,铭牌数据说过载倍数2.8倍。有这么大吗?不太相信,所以就做这个试验了。结果表明,交流变频电机在额定转速以下的过载能力很大,达到2.8倍是可以的。因此,正是这种特性,变频器就要注意了。如果工作在过载状态,电机是有能力的,变频器可未必,要看IGBT的容量是否允许了。
抑制变频器的低频过载,主要是用电流限制的参数来起作用。V/F控制时设置好变频器的允许过载倍数即可,矢量控制时情况会更好,有多种途径限制变频器过载。比如最大电流限制、挖土机特性(截止电流限制)等等。

网友D:
我觉的变频器所报故障多是一个综合故障,不可只从故障字面理解。

楼主:
四楼的谢了。。。。。。。。

网友B:
哦,好的,谢了,四楼大哥

网友B:
我还听说一般变频器与负载的间距不能超过7米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九楼的,可能是抗干扰的作用

网友B:
10楼大哥,也就是说确实有这种说法是吗,那F0001会不会是这种可能呢,调HZ范围试过了还是不行呢!!

楼主:
11楼的,你好!
也不是太强烈,但是我有过这样一次:我的机器用的变频器和另外厂家的机器的离得很近,而且我的输出电源线拉了有1.5M远。后来变频器的参数老是变(我的键盘也锁定了,客户也没动我的变频器)后来我把输出电源线换成闭频电缆就不会了。所以我认为是干扰。
还有你说的过电流问题,你的启动和停止是间怎么设定的呀?你的电机接的是星形还是三角形呀?你的过电流是怎么设定的?
        ----------------------------------供参考。。。。。。。。。。

网友B:
这种距离的干扰会不会引发过流的故障呢,但我们其它机器也都一样却没发现有这种问题,所以应该可以排除吧
现在这台机是供220V的电,5.5KW的SIMATIC420变频器带3三个1.5KW的风机,风机是角接的接法,过载因子设的是100%,但有试过设到最大值过流一样发生,开机时间是默认值,我没设所以不记得了,停机时间是5秒
你说会不会是带不了三个风机呢

网友B:
开停机时间也有试过设到很大,也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E:
风机水泵之类的家伙要设置启动前直流制动的,要是没有就增加启动转矩,可能就报警了

楼主:
说说你是怎么控制变频器的?
还有你是同时控制3台电机的吗?
你控制两台试试看?

网友B:
接两台吗,我接一台都试过了,出现同样的问题,问题好像不在这里!
控制方法吗,220V进,220V出咯,我把电路图给你看一下吧

网友B:
嘻嘻,我不知道怎么发图片!!

楼主:
你是用继电器控制它的控制端子吗?还是?,,,,,,,,

网友B:
接触器控制他的开关,其它就用程序控制,也就是接通以后,给他一个模拟量工作,其它没什么啊

网友F:
大家说说那里的变频器的配件最齐全?发个网址或是电话也好啊!!!!!!!

网友G:
是不是启动频率太高或者是V/F曲线调的不合适?
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变频器硬件有问题就应该是上面的原因或者负载过重!

楼主(2006-07-14):
好久不见你了   VIV

网友B:
是啊,有些日子没进来看了!

网友B(2006-12-02):
西门子MM440变频器:OFF2停车命令的优先级大于OFF1是吗
那如果我将OFF1停车时间设为10S,先给OFF1停车信号,过5S再给OFF2信号,是不是停车方式就是先以斜坡下降5S再惯性停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