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6):
高级数显控制器ZD 340的应用
双编码器输入
高速位置计数和差动计数器

·  高端应用的电子计数器
·  两个独立的编码器输入,输入信号A,/A,B,/B,500kHz计数频率和独立的脉冲比例工具
·   6位十进制显示(15mm)
·  可选操作模式如快速位置或事件计数器,求和计数器,差动计数器,切长指示器,直径计算器等等
·   4个高速功率晶体管输出预设值
·   标准规格带RS232接口
·   应用一:

功能:编码器1输入计数

显示:可显示当前值、最大值、最小值、换向点

l     应用二

功能:编码器1和编码器2计数值相加求和。

显示:当前和、和的最小值、最大值、编码器1计数值、编码器2计数值。

楼主:
l    应用三

功能:编码器1计数与编码器2计数求差。

显示:当前差值、差的最小值、差的最大值、编码器1计数值、编码器2计数值

应用四

功能:计数到设定值自动清零重新计数,同时计件计数器加一。

应用:定长切割计件、循环产品流程计件、包装程序计件

显示:计件数值、计数最大值、计数最小值、当前计数值

楼主:
应用五

功能:计数器由启动停止输入信号控制完成一次计数,显示最终计数值(锁定),同时在后台进行下一次计数。通过切长与设定值比较结果通过开关量输出可记录质量(例如:太短――好――太长)。

应用:旋转切割、飞剪和类似过程的真实切长测量

显示:上次真实切长、切长最小值、切长最大值、后台当前计数值

应用六

功能:通过测量轮或收放卷应用中送料辊接收的线脉冲及收卷轴圈数脉冲计算出收卷轴的真实直径。

应用:用于收放卷的应用中收卷轴直径的计算。

显示:当前轴直径、直径最大值、直径最小值、线计数器真实值

楼主:
如感兴趣,请留下e-mail,将给您发去详细资料。

网友A:
请提供一份,谢谢!

网友B:
看图片还行,总觉得不怎么使用。有没有更高级一点的,这样的高技术表能卖多少钱啊!!!!

楼主:
to:shanshi81
不知道您说的更高级一点指的是什么?您有具体要求吗?说来听听,我们还有其他产品,也许有你需要的。或发邮件到sbj@mttc.com.cn,to:杨小姐。

网友C:
请提供一份,谢谢!
zhuweihua70@163.com

网友D(2006-07-12):
请问:编码器可以延长多少距离?具体应用再详细一点.我这里有个远距离定位的项目,正在构思.大概有50米远,定位距离要求在正负2mm,请给点建议.价格最好也详细说明一下.我这里是做非标设备的,这块的需求比较大,另:还有什么产品请一块介绍.谢谢
zty0828@yahoo.com.cn

网友E:
fyq0321@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