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数显电源程序

楼主(2006-06-06):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程序为什么不能执行,帮忙修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大致看了下: 1):(LOOP; JNB P3.2, DSPA0)中的(;)错误,因为(:)
2): INC R7
CJNE R7,#0AH, $;
MOV R7, #00H
RET
应改为: INC R7
CJNE R7, #09H, NEXT
NEXT: JC RET1
MOV R7, #09H
RET1: RET
3):硬件上89C51是不可能直接推得动数码管的,许另加驱动电路。
4):程序上另外也有不少错误,总之我看还得先搞搞再简单点的电路入手

楼主:
谢谢!二楼的老师,能否交个朋友,我是一个单片机初学者,请多指教.

楼主:
各位高手有办法吗?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