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6):
我用的FX1N的PLC
我在资料上看到:每个定时器(就比如T0~T199)都有3个寄存器,一个当前值寄存器,一个设定值寄存器,一个触发寄存器~

请教: 这个当前值寄存器的符号是什么?怎么读里面的数??
       还有计数器中的当前值寄存器的符号

因为我做的设计中暂停的功能是要读出各定时器和计数器的当前值~然后把设定值减去这个值得到新的设定值~
我找了很多资料都没有~~希望各位高手知道的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当你启动定时器,定时器开始计时,
设定值寄存器不变,当前值寄存器随时间变大
二者相等的时候,触发寄存器通

这就是3者之间的关系!

要读取当前时间,你用mov
把txx送到dxxx里就可以了

楼主:
哦~~非常感谢~~我回去试试~~
这里的人真热心~这么快就回复了~~真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