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6):
SIMATIC420变频器接三湘220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接380一切都正常,接上220的就提示F0001-过流故障呢

楼主:
有没有人帮忙解释一下吗,我厂的机器都是同样的型号同样的接法,但有的就会出现过电流或是过电压故障,通常我把他复位为工厂设定值再重新设参数就OK了,现在有台是供的三湘220的电压,接380的没问题,但一接上220的就过电流报警,有哪位高手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吗,
    我也看了说明书,但书上说的那些原因好像都已排除

网友A:
什么事三相220
那不就是38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