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6):
三菱SG-VP货梯修复一例

故障现象:

三菱SGVP货梯,FX2 PLC控制器,四层站
电梯自动运行位,卡在平层位置上下40~50CM处停止运行,楼层显示正常,方向显示正常,PLC各输入均正常,但无运行信号输出。关闭总电源重新送电,电梯慢车自平,恢复正常。一个星期偶尔出现一两次。

处理过程:

在电梯故障时,观察PLC各输入点状态,安全回路和门锁都接通,输入召唤指令,电梯能定出运行方向,按理运行条件已经符合,可PLC仍无方向接触器及快车接触器的指令输出。

用手提电脑现场监控程序(需要解密),查Y10(KC)输出信号,是因为M65(停层信号)吸合而没出输出。再查M65,是因为M64吸合。查看M64的作用就发现了问题。M64是快车在运行过程中,门锁断一下就吸合且自保,原来电梯在快车运行过程中,门锁有过短时断开的情况,而程序中设置了对这种现象的保护,使得电梯无法继续运行。

解决办法:

调正好门刀与门锁位置后(真正原因还是门机皮带有点损坏,有时门关不到位),确保电梯在运行过程中不撞击门锁滚轮。电梯一直正常运行。

启示:

电梯出现“死梯”的现象,通常是由电梯运行过程中出现某些故障而引起了程序的保护,断电重新送电后,有时可使保护程序复位,但故障隐患仍然存在。所以用监控程序运行的方法,彻底查出故障发生的原因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

三菱电梯综合资料
本案例的启发:
DIR信号是控制其它信号的传输方向的,当DIR信号出现故障时,控制板对各按钮的访问会出现混乱,导致召唤信号的误响应。实际上,本案例中,控制系统对外召唤的响应是以四楼为对称的,这也说明了D IR的故障导致了信号传输方向的错误。本案例的故障是发生在外召唤上,实际上内召唤也有同样的问题。

故障现象:
某大厦三菱VFCL电梯,在正常运行状态时轿内数码显示不正常,并且轿内按钮闪烁,不能正常召唤。
处理过程:
1. 将控制柜主电脑P1板更换到另一台正常运行的电梯上,电梯可以进行正常的楼层显示及召唤,说明P1电脑板无故障。
2. 将轿内数码显示板601板更换到另一台正常运行的电梯上,轿内数码显示不正常,并且轿内按钮闪烁,不能正常召唤,说明该电子板有故障。
3. 将轿内的422电子板、503电子板依次更换到正常运行的电梯上,发现503板也有故障。
4. 将新的503板、601板以及原来的422、P1主电脑板重新安装到原电梯上,电梯恢复正常运行。
注意:上述更换电子板的过程都是在断电的情况下进行的,否则容易烧毁电子板!
本案例启示:
VFCL电梯的串行通信系统发生故障时,很难一下子判断出故障点,应该从主电脑板开始,仔细检查,逐渐排除,直至找到故障点。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轿厢进水),可能存在两个以上的故障点,因此应对串行通信系统进行彻底的检查。

故障现象:
某大厦三菱VFCL电梯,接通主电源后,变压变频器主回上的大电容两端直流电压只有20V(正常值为310—330V),并且预充电电阻和放电电阻温度极高,若通电时间稍长,电阻会有冒烟现象。
处理过程:
1. 将逆变主回路与电机的连接线拆下,用万用表对驱动模快进行检测,未发现问题;
2. 对整流模块进行同样检测,未发现问题;
3. 对放电模块进行检测,发现放电模块C、E间击穿;
4. 对驱动电子板LIR-812进行检测,发现该电子板有故障;
5. 5更换放电模块及LIR-812电子板,电梯恢复正常。
在处理过程中要特别注意:
1. 不得将未经检测的LIR-81X驱动板更换到正常运行的电梯上来验证电子板的好坏。因为如果该驱动板有故障的话,会引起电梯主回路驱动模块的损坏,这种错误屡有发生。
2. 在未对电梯主回路的各大功率模块进行检测之前,不得将其它驱动板更换到故障电梯上,因为如果驱动模块有故障的话,可能会损坏驱动板;
3. 对各模块进行检测时,注意不要接错连接线。
本案例启示:
放电模块C、E被击穿后,相当于C、E短路,这样接通主电源后,充电电路立即对电解电容器进行充电,而放电模块始终工作在放电状态,因此电解电容两端电压很快下降,充电电路便不断地向电解电容器充电。这就造成了充放电电阻同时有大电流流过,充放电电阻温度急剧升高,电容器两端电压非常低,电梯无法启动,若不及时处理,会将充放电电阻烧毁。
另外,在平时的电梯维修保养中,千万不可将易燃物品放在充放电电阻附近,并且放电电阻的连接导线与放电电阻保持一定的间隙。

故障案例:GPSII隔一段时间开门息灯停机不能再起动.断电又正常走一段时间.

        主板MON开关调到0为故障显示状态,显示EA和EF表示抱闸故障不能再起动.检查抱闸线圈正常.后发现抱闸动作开关(抱闸上方)触点已烧死,处理后正常

三菱SPVV\A错误信息介绍

1.Stuage empty 无故障:在无故障发生时进入故障显示时就显示它.

2.A-NEG<A-MAX DECELERATING/A-NEG 确定的范围比INSTALLATION/A-MAX 给定的范围小.

3.PHASE FAILURE 电梯启动或停止时错相.

4.PHASE FAILURE 电梯运行时错相.

3和4的比较:如果INTERFACES/QUIT设置为AUTOMAT,相位调整好电梯能自动开始运行.

5.TEMP MOTOR 动机温度监控(由P1.P2接入)在停机时过热.

6.TEMP MOTOR 电动机温度监控在运行时过热.

5和6比较:如果INTERFACE/QUIT 设置为AUTOMAT,在电动机冷却后能自动恢复运行状态.

7.V1…V3 V1速度比V2小或V2度比V1小.

8.WRONG DIRECTION 轿厢在错误方向运行了一定距离.

9.NO STARTING 在监控ZA-INTER/T-GUE的反控信号之间,控制屏没有接受到任何反馈信号.

10.NO STOPING 尽管制动器已经关闭了机械制动接触器"MB"电梯并没有停下来.

11.RV1 OR RV2 同时发生两个方向上的运行信号.

12.RV1 /RV2 MISSING 没有设定方向就发出信号.

13.tacho drop out 电梯启动或运行没有速度反馈信号.

15-19..已达到允许范围的最小值,应增加相应选项内容的值.

20.EEPROM ERROR 控制器内容有错,与ZIEHL-ABEGG公司联系.

21.EEPROM cleard 控制器中的全部内容被擦掉了,要由厂家重新写入.这条信息中有在控制屏软件被不同的新数码代替时才显示.

22-25.已达到允许范围的最大值,应减小相应选项内容的值.

26.v3〈1.5v-nen travel/v3 的值可能没有超过INSTALLATION/V-NEN 值的1.5倍.

27.!SWITCH OFF! 控制屏必需关掉短时间.

28.SHORT TRAVEL OFF? 指出短程运行没能实现.

在输入"V-ZE3"之前输入已擦掉的"V1"值.

29.POWER STAGE 电动机和POWER STAGE(IDV接口)的联接还处于试验时的未关闭状态.

30.V-Z〈V-3 TRAVELING/V-Z选项值比TRAVELING/V-3的值小.

31.V-Z TOO SMALL 达到限制界线.

32.STOP INPUT! 尽管正在改变某选项的内容时,接收到运行指令.

33.TEMP CONTROLLER IDV上的POWER STAGE温度监控过热.

34.DRIVE WITH BREAK 停机(机械制动闸已合上"MB"动作)后,电梯还在运行,即带抱闸运行.

35.N-PROG>>N-REAL 电梯未能按照给定的速度运行.

36.N-PROG<<N-REAL 实际速度比设定速度高得多.

37.MTR STILL TURNS 电动机还在转动,尽管已经机械抱闸(由继电器"MB"控制)

38.FALSE ROT FIELD 电源线没有接对相位,控制板上和电源上相应的两个相线要对换一下.请注意要两块硬板上的同相连接.

39.PARA-CHANGE? 选项内容在运行中被改变了.

40.MOTOR-CHANGE? 在运行中,第二台电动机换掉

三菱SGVP货梯,FX2 PLC控制器,四层站
   电梯自动运行位,卡在平层位置上下40~50CM处停止运行,楼层显示正常,方向显示正常,PLC各输入均正常,但无运行信号输出。关闭总电源重新送电,电梯慢车自平,恢复正常。一个星期偶尔出现一两次。
处理过程:

在电梯故障时,观察PLC各输入点状态,安全回路和门锁都接通,输入召唤指令,电梯能定出运行方向,按理运行条件已经符合,可PLC仍无方向接触器及快车接触器的指令输出。

用手提电脑现场监控程序(需要解密),查Y10(KC)输出信号,是因为M65(停层信号)吸合而没出输出。再查M65,是因为M64吸合。查看M64的作用就发现了问题。M64是快车在运行过程中,门锁断一下就吸合且自保,原来电梯在快车运行过程中,门锁有过短时断开的情况,而程序中设置了对这种现象的保护,使得电梯无法继续运行。

解决办法:调正好门刀与门锁位置后(真正原因还是门机皮带有点损坏,有时门关不到位),确保电梯在运行过程中不撞击门锁滚轮。电梯一直正常运行。

一座大厦的VFCL12层电梯下行正常,上行的时候呼任何的楼层,快到2楼时就停梯不开门,在反回基站,先到现场怀疑是骄顶的DZ问题,一一对换故障依旧,检查扳子全是对的。然后怀疑是井道里的上强减故障,更换正常的S3开关,电梯恢复正常。

三菱SG-VFA电梯故障示例

1、现象:用户来电说电梯经常不定期出现急停现象,可以在任意楼层,运行方向不定,过段时间后会自行恢复,但这次出现了冲顶,到现场后。到机房看变频器,故障代码为OC3,表示恒速度运行中过电流,并且共发生了27次。关电送电后故障仍是OC3。

2、解决:首先检查电源开关及接线,看是否有松动,检查电源电压,都正常;短接上极限安全回路,电梯无信号,证明变频器则保护,从关了电后再送电还是有OC3可以看出,变频器有问题了,而且在驱动部分,有二个可能:a,驱动模块;b,驱动板。拆下变频器,移开驱动模块电线,测量,发现模块并没有击穿,再看驱动板,发现有灰尘,用刷子清理,重新安装复原,特别注意了驱动板与模块之间的连接处。送电后正常。

3、分析:变频器使用一段时间后,由于静电作用,大电流处会沾上灰尘,空气一旦潮湿,导致绝缘变差,影响原有参数,另外我分析这次的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在模块与驱动板的连接处,可能有松动了。

网友A(2008-07-17):
大家好  小弟最近有一台三菱无机房电梯 如果一断电或者人为把门挡住时间长一点  它开关门比较慢  有时电机还发出嗡嗡的声音 然后就死机了  可是怎么弄 门还是慢  但是有时候把CPU复位一下开关门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