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省电吗?

楼主(2006-06-06):
有一个生产车间,负荷230KW,正常生产电流350--400A<补偿前>.补偿后270--300A.一天用电量没有多大差别.那几十安的电流哪去了?

网友A:
是无功功率

网友B:
补偿是不省电的,但是供电局要求厂里的功率因素是0.9以上,如果你不用补偿的话,供电局会罚款的

网友C:
用掉的是电容器的损耗,罚掉的是电费帐单的总价的百分比。你自己算吧,哪个合算!!

网友D:
电量=电压*电流*cosΦ
补偿前后cosΦ不一样
补偿前cosΦ小,补偿后cosΦ大。所以前后电量差不多

网友E:
电机多会 COS 会后.电力会发.罚款单给你的.

网友E:
一个补偿控制器 185元.10回路的..接.10个电容.就用.10个CJ19电容专用接触器.我都有报价.有需要报价的来问我.

网友F(2006-08-16):
深有体会

网友G:
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H:
严格来说,补偿是应该省电的,但省电的多少配电线路导线的长短、粗细有关系。
一般来说,合理的补偿后功率因素会提高,线路中电流会下降,电压会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