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6):
本人用西门子变频器控制电机,加旋转编码器测试转速,现在需要将编码器脉冲数采出,询问西门子技术支持让我将其转换为模拟量输出再A/D转换采集,我不想这麽使用,斗胆将编码器与光隔板并在一起接在变频器脉冲转速采集口上,测试正常。请问各位前辈这样使用可以吗?有何不妥?

网友A:
完全可以,没有任何不妥!

网友B:
我不赞成直接从装置的编码器信号输入端子上直接取信号到PC。这样做不安全。一旦发生问题,容易将接口损害。而且,这种故障很多。原因比较简单,就是很难做到接口之间的并联阻抗匹配和保护,一旦有一端发生短路故障,另一端必遭殃及。

简单的做法是:编码器的输出信号,先进入一个自己做的一分为二的信号处理电路,分别将一路编码器信号分为两路输出,这样,就比较安全了。如果出事,也仅仅是一个接口之间的问题,不会殃及其他。

网友C:
也不赞成这样做,有可能对通讯模板的接口产生阻抗问题。

网友D(2006-07-07):
可以尝试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