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6):
新居装修,断路器用双极好还是用单极好?
入线总控制用DZ47LE-63。现在主要是各分组线路是用单极还是双极比较合适?请各位朋友说说给个意见。

网友A:
我觉得单极就行!
又不是工厂

网友B:
如果有足够的安装位置,建议选用双极的

网友C:
是这样的,总电源必须是带漏电的双片空开或是三相四片空开。
             电灯只要是单片的就行了,但国外的电灯往往是带接地装置的,建议是三线制,其中一根用花绿线。但要将客厅和房间分开。
             空调要用双片的,不用带漏电。要单独的一路。一台空调一路。
             普通插座一个房间一路,其中卫生间的使用功率较大,建议用c20A以上带漏电双片空开,电线用4平方以上线,必须有可靠接地线。
             一般三个房间,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一个客厅用12路空开箱,其中一路做备用。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帮助。我现在已想好怎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