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编译出错

楼主(2006-06-06):
就那么点程序,为什么编译出错啊

网友A:
哪怕只有1条语句,也存在编译出错的可能性。

楼主:
谢谢帮忙,帮我看看图为S7-200的,为什么导出时说编译错了

楼主:
那位帮忙我说说啊,我发现就那定时器的问题,但是我就认为没问题啊

网友B:
我是初学者,我个人认为是不是有冲突呢,-()相当于=
那你那么多条件不是自相冲突了啊,是不是啊

楼主:
肯定不是冲突,把定时器去掉什么问题也没,记得西门子支持16点同时与或,
就是不知道这定时器不会用,没有哪位帮帮忙吗

网友C:
lD     SM0.0
LPS
LD     I0.0
O      I0.1
O      I0.2
O      T37
O      I0.4
ALD
=      Q0.0
LPP
A      I0.3
TON    T37, 50

转化为LAD即可

楼主:
谢谢,为什么要加个 SM0.0,有它就行了,

网友B:
那可不可以请问一下,I0.0为1时,I0.1为0时,Q0.0按哪个输出啊

楼主:
哪位帮忙写写上面这段程序,我实在是不会了

网友D:
你把定时器的触发指令放到另一个NetWork中就能通过编译。在同一个NetWork中不允许出现两个独立的能流。

网友E:
同意楼上的,一个网络只能有一个回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