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6):
我们厂现在在安装立达的加弹机,用的是KEB F5系列的变频器,直接用540V直流输入,刚一送电,四,五秒后,变频器就爆炸,一看发现直流输入端子损坏,好像是短路产生的强电流损坏,拆开盖子一看,压敏电阻没坏,发现靠近直流输入端子的电路板有烧坏,其他没发现有明显的损坏,下面不能拆,因为立达公司不给,盖子也是偷拆的.所有看不到整流块和IGBT,保险已烧,IGBT测不出来好坏.开始以为是受潮,换上一个,通电正常.而且启动电机,正常.第二天再送电,又爆,同一个位,同一现象.检查外围线路,没发现问题,因为它的直流输入是经过整流后统一输出到几个变频器的.所以我还是觉得是变频器的问题,但安装的说不能送电了,把坏的变频器寄给KEB,过了几天,没答复,又把立达寄过来的新变频器装上去,送电,启动正常,停了两天,今天送电,又爆,又同一个位,又同一现象!再换上一个,再送电,正常!后来发现爆的变频器的生产批号比较接近.不知道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意见,请帮帮忙!!!!

网友A:
我们厂是做纤维的,也有立达加弹机,但阁下讲的现像我们从未遇见过,所以我也不知道原因.

网友B:
楼主是否给一个结构图,共直流母线上一共挂了几个逆变器?什么状态下炸装置?是不是发电的时候?

楼主:
共直流母线上一共挂了六个逆变器,都是并的,而且这个位的通信端都没接,其他位的所有线都接上,这个位就接了直流两条线,电机三条线,温控两条线,一共七条,一把总闸打上去,过了几秒就不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