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7):
我现在有两台电梯一台用CQM1H一台是C60P现在想做两台的并连,可以通信吗?

网友A:
通过LK201模块,CQM1H应该可以读取C60P的数据。或者直接就用IO 点互联。

网友B:
C60P是较老的型号,需要用LK201模块才能转换出来一个RS232口用于通讯;
与CQM1H的连接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