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7):
哪位朋友知道OMRON  C200H   PLC程序用哪个软件读取,我用CX没能连线。感谢朋友的帮助

网友A:
用CX或CPT;

你没能连线是因为你使用CQM1-CIF02,

C200H连线需使用LK201模块;

C200H以上带后缀机型方可用CIF02连线。

网友B:
C200H是不能直接与电脑通讯的;
上面的那个接口是用于C200H-PRO27-E手编器连接用的,编程电缆绝对不能接上去;
与电脑通讯必须用LK201通讯模块;
C200Ha系列则可以与电脑直接通讯;

以下是C200H-LK201的图片,上面的RS232口与电脑直接连起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