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6-06-07):
660V的电磁制动电机的整流器经常在停电机时击穿,加高了整流器的耐压还是击穿,660V的峰值电压也不过1100V现在用两只6A10的二极管串联还有续流 二极管,请高手指教,急
在线等.

网友A:
没有遇到过,听说加个阻容吸收电路可以,试试,把结果告诉大家

楼主:
加了压敏电阻还是不行,谁知道电机的断电的反峰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