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点的改换

楼主(2006-06-07):
我很想学PLC的编程控制但又不知从何学起,我厂的PLC有一处原来是输入点X15控制输出点Y21后来被改为从输出点Y40输出了,我很想知道是怎么改的

网友A:
很简单, 读出程序找到输出点Y21,  然后将编程器调到修改程序, 再输入Y40按确认键就可以了,如果输出点Y21有几个,那都要改成Y40.

网友B:
碰到Y21全部改为Y40;
而且原来的程序内不能使用过Y4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碰到Y21全部改为Y40;
而且原来的程序内不能使用过Y40;
同意

网友D:
我的做法是并聯Y40 ,以前的不要動,也不去想了

楼主:
并联怎么能可取呢,PLC内部不是还要从Y21点输出吗

网友E:
如果Y21点不用的话,可以在程序里关联的。

网友F:
同意7楼看法

网友G:
如果程序没用重复输出的话,把Y21的接线换到Y40上就可以了

网友H:
把程序里的Y21点改成Y40点,并下载到CPU里,并且把原来的Y21的接线改到Y40点的模块接线处,Y40点不能与程序里的点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