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7):
为什么会倒转啊?我完全 按接线图上接   的 ,有 高手指教一 下。100/5的电流互感器。快啊,我在线上,下午就要用了…………

网友A:
你是不是把进线端做成出线端了,或是某一个接反了

网友B:
1  电流互感器可能接反了,如一次穿线反了或二次接线反了,再有互感器标注反了。
2  电压线圈的接线(相线)没跟电流互感器一次穿线没对应上(在表上)

网友C:
同意3F的,把K1,K2反一下试试.

网友D:
肯定反接了仔细检查吧,检查好用低功率负载试验.或者把图纸贴上来.

网友E:
3楼的看法是正确的,

网友F:
一只接反与三只全部接反,反转速度不同。

网友G:
相线接错了!

网友H:
接错了是肯定的,问题是哪除了问题?是不是互感器 装反了(主线应从标有K1K2那面进)

网友I(2006-07-17):
1、可能互感器极性接反
2、电压线和互感器不是同相。

网友J:
倒一下电压进线的头就行了,

网友K:
是不是你把L1接到背面了啊

网友L:
互感器极性接反

网友M(2007-11-05):
出入线一般不会接错,同名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