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短路

楼主(2006-06-07):
三相电流矢量和不是零吗,为什么会有三相短路呢???

网友A:
因为三相电流矢量和是零,所以会有三相短路!!!

网友B:
解释的很精辟

网友C:
你先搞清楚何为“矢量电流”和“矢量电压”以及“叠加”的含义

网友D:
什么叫矢量?新手

网友C(2006-07-23):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矢量?新手
矢量----指有方向的物理量,在数学上的方向为正、负或正、反两个方向,而在电学上还要考虑相位问题,不同相位及不同方向的物理量不能直接相加,要用三角涵数方式计算及叠加

网友E:
2楼的  精辟

网友F:
2楼的回答精辟,7楼的回答比较好,容易接受.

网友G(2006-09-01):
二樓的好樣的     7楼的有深度

网友H:
你可以学习一下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