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7):
[]
我们在用电机的等效电路进行工程计算时,可以认为定子的漏抗等于转子的折算漏抗,即X1=X''''2,那么其中的Xm和X1、R1和R''''2以及Rm和R1之间有没有类似直接的倍数关系?
第二个问题:设计电机时,对电机的定子铜耗、转子铜耗、铁耗等有没有要求?是不是要求它们不能大于总功率的百分之多少?
第三个问题:以上这些信息可以从什么资料中查到?

网友A:
一个很感兴趣的,带有一定基础理论知识的题目。关注中。

网友A:
先顶起来,看看专家什么时候能到此一游?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些答案!!

网友C:
先顶一下   有时间在来看看

网友D:
应该把原理图搬上来就好了。这里R2是不是转子侧的等效电阻?如果是的话,它是一个变数,与转差频率有关。
     至于第二个问题,没有感性的认识,不知道实际中到底有何要求。不过总体感觉应该是越低越好吧。
     个人拙见,请大家斧正。

网友A:
再次顶一下,以示关注。专家们的意见太少了。楼上的发言算一个。再来呀。期待中。

网友E:
[]
我们在用电机的等效电路进行工程计算时,可以认为定子的漏抗等于转子的折算漏抗,即X1=X''''''''2,那么其中的Xm和X1、R1和R''''''''2以及Rm和R1之间有没有类似直接的倍数关系?
…………不知道你所说的工程计算是什么概念,就我所知电机的模型其实对我们的矢量控制算法的事最重要地,因为任何控制算法都是建立在对象模型的准确基础上的。对于电机模型任何一本电机雪里面都会介绍到T型等效电路,(R1,X1,R2/S,X2,Rm,Xm)这就不多说了,但是实际在控制应用中,由于Rm要远远小于Xm,所以他经常被忽略,而在转子侧的X2通过数学折算可以归结到定子侧X1上,这样定子侧就变成了X1‘。这个推导可以参看浙大许大中的一本异步电机控制,忘了具体的名字了。这样整个电机就变成了一个致含有R1,X1’,Xm,R2/S四个元件的模型,这样电机具体的控制环路就可以在这个模型上实现,顺便提一下所谓的参数测量其实就是在测量这四个参数!!!

第二个问题:设计电机时,对电机的定子铜耗、转子铜耗、铁耗等有没有要求?是不是要求它们不能大于总功率的百分之多少?
………………当然又要求了,其实马达设计最重要的就是效率,通常会追求铜耗和铁耗的相等,这样电机的效率是最高地。其实一个电机的功率定下来之后,他的效率可以做到多大就差不多了,你只需要合理的分配铜耗和铁耗了!!!

第三个问题:以上这些信息可以从什么资料中查到?
………………学校里边的书,请教一些老专家都可以!!!

网友A:
感谢楼上精彩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