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7):
高压柜中为何有瓦斯保护,高压柜也有瓦斯?请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

网友A:
是不是柜里面的断路器也有变压器油呢?

楼主:
高压柜是有油断路器

网友B:
开玩笑吧,就算是高压柜是油断路器,请问柜里是否装有收集瓦斯气体的瓦斯继电器?如果有的话那可真是少见

网友C:
没听说过高压柜有瓦斯保护的。高压柜的瓦斯保护一般是指从变压器的瓦斯继电器引来的两组信号线,可切换作用于报警或是跳闸。

网友D:
同意5楼的说法,我只见过高压少油断路开关,从没见过它有什么瓦斯保护!

网友E:
精辟 到位

网友F:
有瓦斯保护,但不是高压柜有瓦斯,而是变压器有瓦斯,就是跟楼上的朋友说的变压器少油基本是一个意思,我们全封闭的变压器不都是有一个气体继电器么,如果变压器由于什么原因产生了气体,或者是油不够了,那么气体继电器都要动作的,而继电器都会跟高压柜有一个连锁控制线的,高压柜上有轻瓦斯报警跟重瓦斯报警,我们安装在变压器上的气体继电器也是有两套触点,当有少量气体时先是轻瓦斯报警动作,高压柜这边轻瓦斯继电器会有显示的,当重瓦斯报警也动作时那么,高压柜这边就应该自动跳匝了

楼主:
飘零的叶子,说得详细.我是仪表的,弱电.油变压器不了解.让大家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