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7):
6kv两路电倒闸时,A路高压没断(这路没电),B路合上.结果A路架空线路和高压柜电览接头冲断.请师傅们讲一原因.

网友A:
兄弟,没有隔离开关?相序对不对?要不是带负荷送电,冲击电流太大.

网友B:
你的A路进线前肯定有其他并联用户,由于倒电时没有断开A路造成B路往A路其他并联用户供电,冲击电流太大引起

楼主:
3楼,仅仅是冲击电流太大引起的吗,有不可能相序问题短路?

网友B:
兄弟,看清楚,A路无电

网友C:
你这是把电反送了是很危险的
你A路进线端也许有挂地线的地方,或者上级断路器没断直接反送到上级变压器短路
再有A,B两断路器应该带互锁呀?你怎么能合上呢。。

楼主:
6楼,老厂,保护部分已去掉了.那天头喝了点酒
上级断路器没断直接反送到上级变压器短路?可能是这个原因.您分析一下好吗

网友D:
上级断路器没断直接反送到上级变压器短路?可能是这个原因.您分析一下好吗

我们也是双回路高压没有出现你的那种情况!!
同意6楼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