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7):
请问目前普通的温度传感器能达到怎样的响应速度?
是否基本上能达到时时输出??
谢谢 !

网友A:
一般的足够
你什么系统
对响应速度要求这么高

网友B:
有到微秒级的,价格很高,你要吗?simeonpu@163.com

网友C:
楼主能说下,你要求的速度要怎样的呢?

网友D:
一般用铂电阻就行,还有就是生产厂家的工艺问题,也就是铂电阻和被测介质的热传导方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到微秒级的,价格很高,你要吗?simeonpu@163.com
目前在高压聚乙烯装置上采用的是当前世界上最好的快速反应温变,其响应时间是20ms,你的微秒级的产品是哪家的???

网友F(2006-07-11):
其实主要是工艺问题,主要是那个连接地方的焊接方式,我公司是德国公司在中国生产和销售商,质量好,价格优惠.如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包你满意.13390528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