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器的作用和用途?谢谢大家!

楼主(2006-06-07):
同上。

网友A:
我想,是热敏电阻,就应该与温度有关,凡是需要用来进行控制温度的地方就可以用到它了.

网友B:
一般起保护作用,阻值随温度变化,

网友C:
用作温度传感器

网友D:
[原创]
电阻直随温度变化的元器件,一般分正温度系数PTC(电阻直随温度升高而急剧增大,随温度降低而急剧减少其代表为消磁电阻),负温度系数NTC跟PTC相反,很好的东西应用广泛.

网友E:
就是楼上所说的.

网友F:
我也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