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7):
因为工作需要,把一座高配室的后台管理即微机监控移到大约600M左右的地方,网线在露天下不耐用,想用电话通讯电缆代替能否?

网友A:
不可以,阻抗不一样

网友B:
可以,楼上说的也没错但没有什么大问题.通过长期实浅我觉得传输速度只是慢了一点点不过你还是用网线比较好

网友C:
600米?是网线直接通信,不通过调制解调器或交换机? 不可能了。普通通信电缆多是平行线的,网线是双绞线(用来抗干扰的)。好的5类网线的通信距离也不过是100多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