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7):
模拟量模块是12位的,那4~20ma对应的是0~27648,这个27468是怎么来的啊?
在问一下,用库里的PID时,那么多参数,都需要用哪个?我就以个供水的,是不是光设置P和I就可以了?请大家帮忙!谢谢了

网友A:
模拟量输入模板4~20mA对应的是0~27648,这个27468是怎么来的啊?我很喜欢你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 27648这个整数, 是A/D转换电路研发过程中, Siemens工程技术人员计算出来的. 很奇怪, 27648这个整数, 它不是2的n次方!

网友A:
CALL  FB41
      COM_RST :="restart mark"                                // CPU Warm restart!
      MAN_ON  :="dbPID Motor".P2_1_PID.MAN_ON    // PID在自动方式, 记住MAN_ON=0!
      PVPER_ON:=
      P_SEL   :=
      I_SEL   :=
      INT_HOLD:=
      I_ITL_ON:=
      D_SEL   :=
      CYCLE   :=
      SP_INT  :="dbPID Motor".P2_1_PID.SP_INT          //设定值大多数情况下, 来源于HMI!
      PV_IN   :="diAnalog".F2.Y                                   //实际值来源于仪表!
      PV_PER  :=
      MAN     :="dbPID Motor".P2_1_PID.MAN               //PID在手动方式, 手动输出设定!
      GAIN    :="dbPID Motor".P2_1_PID.GAIN              //PID的比例增益, 基本来源于HMI!
      TI      :="dbPID Motor".P2_1_PID.TI                    //PID的积分时间, 基本来源于HMI!
      TD      :=
      TM_LAG  :=
      DEADB_W :=
      LMN_HLM :=
      LMN_LLM :=
      PV_FAC  :=
      PV_OFF  :=
      LMN_FAC :=
      LMN_OFF :=
      I_ITLVAL:=
      DISV    :=
      LMN     :="dbPID Motor".P2_1_PID.LMN     //PID实际输出的百分比(不含%)!
      LMN_PER :=
      QLMN_HLM:=
      QLMN_LLM:=
      LMN_P   :=
      LMN_I   :=
      LMN_D   :=
      PV      :=
      ER      :=

以供水的要求,设置P和I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robertjml,我试试,有空请你吃饭!

楼主:
TI      :="dbPID Motor".P2_1_PID.TI
这条语句,后边赋值的时候只能是时间?能不能给一个寄存器?我给个vw×××之类的怎么是红色的?我也想从触摸屏上赋值到寄存器,然后在传过来。